[求助] 误差放大器接负反馈后增益为直线

楼主(2024-12-04):
求助为什么这个结构的误差放大器接反馈后增益为0,是开环是有增益和相位裕度的,求助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误差放大器

误差放大器

网友A:
是0dB吗?0dB代表闭环增益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0dB吗?0dB代表闭环增益为1

长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这样了

代表闭环增益为1,负反馈,可以把仿真的最高频率范围继续扩大,比如到1THz,看看增益和相位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