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wer clamp是否需要耐压结构的问题

楼主(2024-12-04):
最近在做ESD的power clamp,途中遇到了一点问题,求助各位大佬;我用的power clamp的结构是图中的rc,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现在图中的的M1,M2,I1都是1.8v工艺的I/O管,VDD也是1.8V,在这种情况下是正常工作的;但是如果VDD是3.3V,那么这个clamp会正常工作吗,如果不能,那么这个ESD是需要做耐压结构才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刚好遇到一样的问题,首先回答问题,1.8V的esd不适用于3.3V的esd,必须要考虑耐压问题,之前芯片的3.3V电源采用1.8V耐压管做的esd,没考虑耐压,流片结果出来后,发现3.3V电源到地的电阻远低于正常值,即esd被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