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参数和trans仿真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24-12-04):
设计了一级基于MCR匹配的buffer,想要适当放大信号并且驱动下一级,S21表明20G的信号输入能够有好几dB的增益。
可是我仿trans:输入port100欧姆,幅值给了gin=-8dbm,红色曲线是输入port的trans,黄色曲线是输出port的trans,为什么信号还缩小了,,实在不太明白,恳请大家解答

电路图

电路图

port设置

port设置

S21和trans

S21和trans

网友A:
输入输出port的阻抗不相等,S21功率增益不等于电压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port的阻抗不相等,S21功率增益不等于电压增益。

那请问,我是应该做好阻抗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port的阻抗不相等,S21功率增益不等于电压增益。

两个port都是100欧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我是应该做好阻抗匹配吗?

几个方向可以试一试:

1、调好输入输出的阻抗匹配,保证S11和S22都在-10dB以下;
2、看看是不是输入信号过大导致的增益压缩(不过看你的波形不太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方向可以试一试:

1、调好输入输出的阻抗匹配,保证S11和S22都在-10dB以下;

非常感谢!后来我发现是阻抗匹配的问题。但是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图是输出port的输出功率的波形,这种情况可能是输入信号太大导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