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管子连接闪烁怎么解决

楼主(2024-12-04):
两个P管合并都是同一个管子

网友:
如果接的同电位,你可以直接忽略。如果你不喜欢看这个报错,你可以看一下其中一个器件的s/d放反没,反了就翻转。如果不是你可以update一下连接关系,还是不行,你可以把marker关掉。反正只要电位接一样,可以直接忽略

网友:
XL提醒你这里接错了,你可以直接关了。

网友:
Verify----Markers------Delete all markers 可以都删除,但是如果你再更改版图又会出现,需要再次删除

网友:
界面左下角Objects,Markers,一个个点关闭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