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的电容的版图如何绘制

楼主(2024-12-04):
各位大佬们,工艺库里面没有mim电容,所以想要手动绘制mim电容,请问要如何绘制(有什么参考资料吗);以及绘制完成后如何将该电容应用要电路中进行仿真?

网友:
库里都没有你确定可以用吗?MIM需要对应的MIM层

网友:
如果工艺库里面没有mim电容大概率是没有mim那一层。如果还要做只能用metal之间的寄生电容了。层次多的可以叠加一下,仿真电容值就用寄生参数的提吧,肯定很粗糙。

网友:
如果工艺没有提供MIM 这个器件,同时也没有MIM需要的MTM layer, 基本上是用不了MIM电容的。如果工艺库有提供的话,可以选择多层metal 叠加的MOM电容,不需要额外的mask。

网友:
没有MIM你自己画的有什么用?

网友:
先画MIM上下级板的layer ,然后挖避开VIA的 SLOT ,然后上下极板分别接到电源地上,具体层次看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