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面试被问到n管自衬底怎么处理?请教什么是自衬底,版图中自衬底的管子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4-12-04):
(无正文)

网友:
为了看看你知不知道deep nwell。psub一般是固定vss,nmos的bulk要做到别的电位,就需要一个isolated pwell,这个isolated pwell需要放在deep nwell里面

网友:
同问,衬底就衬底呗,咋还整个自衬底出来。

网友A:
PMOS 独立电位了解不?N管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 独立电位了解不?N管一个道理

大佬,是不是就像NMOS的差分对管,衬底不一定接地,这就是自衬底吗

楼主:
真心感谢各位大佬的帮助,祝大家工作顺利 八方来财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是不是就像NMOS的差分对管,衬底不一定接地,这就是自衬底吗

很多时候这种情况也被称作热阱 (hot well)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是不是就像NMOS的差分对管,衬底不一定接地,这就是自衬底吗

sub端和自己的S端相连不是接地的就是自衬,升降压的地方会常碰到,但差分这里不是这个作用,接地也是可以的,看电路需求

网友:
自衬底可以让器件所处的环境更干净,消除管子的衬偏效应,需要结合工艺的剖面图来选择适当的方式将自衬底阱与其他阱隔开。比如NWELL之间加PTAP,有深阱工艺的需要用到DNWELL隔离,高压工艺需要用HVPTAP将不同的DNWELL隔开,有一些工艺的DNWELL与其中的NWELL要求相同电位,都需要结合所使用工艺的design rule来选择相应方式处理。

网友:
名如其名,自衬底就是自己有单独的衬底,我的DE告诉我是为了让MOS管阈值电压变化不大减小衬偏效应。默认PMOS 的B接到电源,NMOS接到地,自衬底就是NP的B端不接到电源地,根据工艺的不同选择正确的隔离方法,也要参考剖面图去选择正确的ISOring以及不同层次的区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是不是就像NMOS的差分对管,衬底不一定接地,这就是自衬底吗

你看管子类型 是dnw器件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解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