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启动电路的带隙基准电路,怎么仿真输出带隙电压的温度系数

楼主(2024-12-04):
如题所示,仿真带隙基准由于有启动电路,怎么仿真温漂系数呢?

网友:
三种方法1.设置dc点起始点,2.将DC option readns 读取tran 的write 3.仿真tran 读取平均电压

网友A:
请问这是什么资料?

网友(2025-01-09):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什么资料?

CHATGPT

网友:
启动电路不影响 dc 吧?dc 仿真做个温度扫描就可以看温度系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