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test bench搭建时候VSS怎么设置

楼主(2024-12-04):
请教各位,搭建test bench时候,vss从库里调出,因相关地线比较多,不想靠实线连接,想通过net名称直接链接在一起即可,但是保存并检查的话总是报错,大家有实现的经验么?烦请不吝赐教!

网友:
按 g 看下

楼主:
是要设置哪里么?

网友A:
同一线网两个名字了 vss gnd!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线网两个名字了 vss gnd!短路了

我需要将所有的vss全部改成gnd这周改net名字的操作是么?有其他技巧么

网友:
打开顶层电路图--edit--replace,按照下图试试,改动前备份好库

网友:
vss和gnd间加一个0V的dc源

网友:
basic库有个noConn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