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pnp做bandgap,进行LVS检查时,报两种ERC错误,求助!!

楼主(2024-12-04):
第一种是,ERC报了几百个错,将其全部高亮后,在版图中显示了两条线路,对应到原理图就是第1张图片的红色走线,ERC错误在第2张图片。

第二种是,ERC报了9个错,刚好用了9个pnp三极管,将其高亮对应到三极管上。

请问各位前辈这两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ERC rule 部分加一句话,把PNP 器件加入ERC pathcheck 中。  或者可以直接忽略这两个报错。

第二条报错直接忽略,这里N base 电路上也是接ground的。

网友:
pathchk不看,由电路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C rule 部分加一句话,把PNP 器件加入ERC pathcheck 中。  或者可以直接忽略这两个报错。

第二条报错 ...

谢谢前辈,请问前辈那我在版图中,对pnp接线,就是接它的三个极就行吗?不需要再对它的阱等别的部分做操作。

网友:
翻译一下不就懂了,说你nwell接地,就去看电路,电路确实nwell那端接地,那确认没问题就忽略噻

网友:
Nwell接的GND报错,理论上Nwell要接高,可以忽略

网友:
可以忽略

网友:
第一项:NPN的NWELL接地是电路结构导致的,可以waive
第二项:直接可以不管waive,没有天到地的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