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do低噪声设计问题

楼主(2024-12-04):
本人是本科生刚接触模拟电路,目前毕设题目是ldo的高精度低噪声设计,仿真下来整个ldo的性能还可以,但是噪声比较大(和其他.18工艺的设计比起来大了超级多),仿真发现是带隙基准中采用的折叠cascode噪声贡献最大,请问如果想要进行低噪声改进,应该如何考虑?我也有看过一些分享,低噪声需要用功耗来换,那么请问比较好的方向是改进放大器结构还是从其他方面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M10和M14尺寸太大了,gm高贡献的噪声就大,而且你的管子面积小,w和l取大点

网友A:
这俩管子不是尺寸太大了,相反,是L太小了,1/f噪声太大,试试改成20u/10u看看

网友:
输入对管(M16,M15)和折叠负载管(M10,M14)可以换成三极管,双极型器件1/f噪声比MOSFET小很多

网友:
bandgap中op的噪声贡献可以考虑增大bjt的比例。后面可以试着加斩波。

网友:
M10 M14的L加大

网友:
M10 M14的下方加个1.5K作用的电阻试下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的建议,十分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俩管子不是尺寸太大了,相反,是L太小了,1/f噪声太大,试试改成20u/10u看看 ...

是的,改进后效果显著,从噪声影响的根本出发改是最有效的

网友B:
1)结构上:试试FVF的结构,但是也要看你的输入输出范围!
2)电路上:电流镜负载管追求小Gm(增大L),对管大Gm,或者像楼上说的换成bjt或者加入源极退化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结构上:试试FVF的结构,但是也要看你的输入输出范围!
2)电路上:电流镜负载管追求小Gm(增大L),对 ...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