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一枚,cadence想调用别人的电路图出现symble不显示的情况咋搞

楼主(2024-12-04):
我想看师兄给的电路图,我lib中引用了,打开会出现只读的问题以及不能显示symble

网友A:
这个lib在么?

网友B:
库没加全。

可以用文本编辑器打开你的 cds.lib 文件,加一行:

INCLUDE  你师兄的cds.lib文件的完整路径

这样他的库你那都能看到了。有了上面这条,那些通过DEFINE加他的库的语句都可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lib在么?

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库没加全。

可以用文本编辑器打开你的 cds.lib 文件,加一行:

谢谢,我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