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布局布线工具在布局布线的过程中不会按照规则来布局布线吗,为什么最后还要DRC...

楼主(2024-12-04):
自动布局布线工具在布局布线的过程中不会按照规则来布局布线吗,为什么最后还要DRC检验?

网友A:
首先就是工具在不同阶段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不同的,这个阶段不违例的操作不一定在最终的drc里不违例;另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用到的APR工具他是实现工具,并不是做检查的工具,可能没有那么精准吧。

网友:
比如我最近碰到的一个drc,我先ecoroute再加via1,就没事,但我在加好了via的前提下eco route的话,最后就会报via1相关的drc,按我理解就是innovus加via1的时候会考虑spacing这些因素,所以绕好线了之后加via1,他会绕开有问题的位置。但是绕线的时候他可能就考虑不到,所以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就是工具在不同阶段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不同的,这个阶段不违例的操作不一定在最终的drc里不违例;另外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