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仿真不收敛

楼主(2024-12-04):
模块加入寄生电感电容后,tran仿真在起始的时候来回震荡,不收敛,有些corner下可以收敛,请问遇到这种问题咋办呢?

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基本,cmin gmin ilt4 松弛因子 gear2only等,电源用vpwl缓慢上电。

网友:
是幅度太大么,报的什么错,还是单纯不收敛

网友A:
trans起始振荡的意思是,看到电压振荡还是说起始DC点找不到?
如果你说是有些corner下收敛,那首先还是怀疑寄生参数吧,可能本身就是振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s起始振荡的意思是,看到电压振荡还是说起始DC点找不到?
如果你说是有些corner下收敛,那首先还是怀疑 ...

有些corenr下不收敛,难道说是真的不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