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Verify_Geometry报ViaEnclosure相关的错误

楼主(2024-12-04):
本人后端小白一枚,在用innovus做verify_Geometry报了ViaEnclosure的错误,个人感觉是VIA1超出了M1和M2金属线宽导致的,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感谢各位大佬的帮助

网友A:
如果你的工艺不是特别先进,没有那些特殊DRC的话,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把这些线删了然后ecoroute一下。

网友:
换个via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工艺不是特别先进,没有那些特殊DRC的话,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把这些线删了然后ecoroute一下。 ...

试了一下已经解决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