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TA在蒙卡仿真问题

楼主(2024-12-05):
前后仿真增益都没有问题,大概80dB左右。但是在蒙卡仿真的情况下增益掉很多如图,求问下老哥们,怀疑是共模反馈模块不正常,搭了一个理想共模,在理想共模情况下,蒙卡确实正常了,这说明共模反馈模块的什么问题的,反馈范围不够?需要怎么修改呢

OTA

OTA

蒙卡仿真

蒙卡仿真

共模反馈

共模反馈

网友A:
你可以跑mc的时候debug一下增益掉的case的DC点是否正确,在选择mc sim的时候勾选save sim 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跑mc的时候debug一下增益掉的case的DC点是否正确,在选择mc sim的时候勾选save sim data! ...

增益掉的case的DC工作点不正确的

网友B:
运放增益蒙卡得跑闭环STB,不然出来就这种情况,一点点失配增益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增益蒙卡得跑闭环STB,不然出来就这种情况,一点点失配增益掉很多

想问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