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lded cascode 偏置求助

楼主(2024-12-05):
小弟最近在论文上看到这种折叠共源共栅的偏置电路,我不太会分析,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介绍这个电路的论文或者资料,谢谢!

网友A:
Phillip.E.Allen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第六章-CMOS运算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illip.E.Allen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第六章-CMOS运算放大器

我看了下好像这章没讲偏置电路啊,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版本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好像这章没讲偏置电路啊,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版本不对

把开关电容看成等效电阻,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自偏置运放,它的优点估计是偏置电流受PVT的影响更小吧,在正常工作的时候就按书上说的内容当普通运放分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