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短路求助

楼主(2024-12-05):
错综复杂的电源地线,因为某一处打了一个孔,使这两根线短路了,肉眼几乎很难检查到,求助有没有什么办法快速定位到这个孔上?

网友:
正常的解决办法是切断短路的net,点亮查看,一点一点缩小范围

网友:
电源地线短路,可以高亮这个错,在这个高亮的通路之间多加加个电源地的label,电源地短路高亮亮的是两个label之间的。

网友A:
可以通过能点亮的via来确定是哪两层金属之间短路了,点亮的时候每次只点亮两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能点亮的via来确定是哪两层金属之间短路了,点亮的时候每次只点亮两层 ...

加一 每次点亮之前设置一下点亮的金属层,从高层往下试,知道哪层金属孔打错了之后,回忆一下哪里改动动到了这个金属层,缩小模块范围,就好找了

网友:
LVS界面有些选项可以让报错更详细

网友:
在短路的两条线分别打两个lable A,B,lvs会去找AB之间最短路径,在闪电里右键点亮,就是亮的那条路径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