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综合卡在这里了

楼主(2024-12-05):
(图片)

网友:
reg arr 太大?内存爆了?

网友:
翻译一下不是这个寄存器的这些位是常量,在芯片运行中不会被改变,所以dc给优化掉了么。

网友:
前面有没有报过什么error?

网友:
输出的OPT-1206太多了?被suppressed到其他地方了吧,应该不是卡住了,是输出到别的地方了

网友:
仔细检查下这段代码,是不是哪里写错了,导致它逻辑上永远是恒定的值,so 工具就优化掉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