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ad pin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PARA-006)

楼主(2024-12-05):
500资产

在跑pt的时候报了很多(PARA-006)的violation,load pin和driver pin的都有。我是由innovus吐的def来跑starrc的,用的LEF/DEF flow,我现在怀疑是不是starrc有问题。因为我有一个模块是做成了hard的形式再吃进innovus的,而跑starrc的时候我是将该hard写进了 MACRO_DEF_FILE。现在报的PARA-006的问题全是该hard内部的pin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请问大佬们该如何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现在我的innovus在top design中,我是不是直接使用merge_hierarchical_def block.def,然后再defOut ...

既然你的top已经打开了,那就用assembleDesign -fe -blockDir hard_macro.enc.dat或者assembleDesign -blockData hard_macro.def hard_macro.v

楼主:
自己顶一下,这个问题很急

网友A:
单独抽你那个hard macro的spef再pt read_parasitics -path hard_macro_hier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抽你那个hard macro的spef再pt read_parasitics -path hard_macro_hier咯

我试一下,不过有什么办法可以将我做的hard的std cell直接包进starrc吐出的spef吗,我用icc flow做的话抽mdb可以直接把hard的std cell包进去

楼主:
有没有办法可以让我在starrc的时候把hard内部的cell包进吐出的spef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可以让我在starrc的时候把hard内部的cell包进吐出的spef

innovus merge_hierarchical_def吐一个flatten def再star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novus merge_hierarchical_def吐一个flatten def再starrc

这个命令该怎么用呀,ug上没有,man上面写的也不详细。比如我现在在innovus当前工作目录下面放了一个top.def 一个hard.def,我想要merge的话命令是否是 merge_hierarchical_def top.def hard.def    我使用了该命令发现没有新的def生成出来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现在问题是怎么merge top.def和block.def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命令该怎么用呀,ug上没有,man上面写的也不详细。比如我现在在innovus当前工作目录下面放了一个top. ...

merge_hierarchical_def是帮你defIn的,你要自己def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rge_hierarchical_def是帮你defIn的,你要自己defOut

比如现在我的innovus在top design中,我是不是直接使用merge_hierarchical_def block.def,然后再defOut,那么我吐出来的def就包含了该block?

楼主:
引用 楼主:
比如现在我的innovus在top design中,我是不是直接使用merge_hierarchical_def block.def,然后再defOut ...

现在我会报出一个ERROR,no DEF file corresponding to the top view of the design is specified

楼主:
问题全部解决了,我原本做的hard是由ICC做的,先用innovus将该hard的网表都进去,然后直接吃这个hard的def,再吐出enc,下面打开innovus,打开top设计,assembleDesign -fe -BlockDir hard.enc.dat,这样一来top里的hard就不属于一个black box了,就能看见内部的cell,然后吐出top的def再starrc,这样抽的spef就包含了该hard的内部cell和net。跑pt就不会出现标题的ERROR了

楼主:
问题已经全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