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s三步法elab不能加define

楼主(2024-12-05):
vcs三步法中,我设置了+define+UVM_PACKET_MAX_BYTES=150000,编译都没问题,最后run的时候显示UVM_PACKET_MAX_BYTES set to 150000 but uvm_pack_bitstream_t only contains 4096 bytes;有大佬碰到过这个问题吗?(ps,两步法没问题)

网友:
当然不可以了。宏是在compile时起作用的。编译完就定了。
如果想在elab时对设计修改一下设定,只能用参数parameter:  vcs  -pvalue+<parameter_name>=<parameter_value>

网友:
兄弟,三步法,你是如何跑通uvm的,我咋每次跑uvm都报错,请指导一下,能截图一下你的脚本么

网友A(2025-07-08):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

解决了吗,兄弟,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