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L latch求助

楼主(2024-12-05):
搭了一个CML型的latch输出波形长这样合理吗,产生这种输出波形的原因是什么呀,电路结构中输入管等管子的尺寸选择有什么讲究。(小白求助)

网友:
把所有管子的B极接到GND和VDD上试试,一般数字电路管子的背栅都是接到统一的电位的。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A:
把clk和clkb接的开关管子尺寸调小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lk和clkb接的开关管子尺寸调小点试试

好的,我试试。

网友(2025-03-18):
有可能是级联造成的回踢噪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