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比较一次就停了

楼主(2024-12-05):
如图,一个10位的sar,VREF给的比较低,1.8的管子给600m,遇到的问题是比较器比较一次以后就不进行比较了,这种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求助。OUTP和OUTN是比较器输出,Latch是比较器时钟,时钟是通过比较器的输出产生的

网友:
异步逻辑的话查一下时序,看看是不是比较一次后动态比较器没有进入预充电相

网友:
看一下时钟产生电路为什么没有产生下一次比较的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