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TA做比较器的相频特性怎样理解?

楼主(2024-12-05):
OTA做放大器的时候需要关注它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主要是相位裕度。

那么作为比较器的时候没有反馈环路,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关注它的相频特性呢?没有反馈环路也需要看它的相位裕度吗?

网友A:
比较器如果一直开环用的话一般不考虑相位裕度

请问是在哪里看到需要考虑相位裕度的呢?也许有上下文更好理解一些

网友B:
对于比较器来说肯定是希望它的输入offset要小,同时传输延时要低,那么只需要关注它的低频增益和带宽就行。前者主要影响直流失调,后者则与传输延时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如果一直开环用的话一般不考虑相位裕度

请问是在哪里看到需要考虑相位裕度的呢?也许有上下文更好理 ...

感谢,我看的论文是仿真了比较器的相频特性。楼下大哥说仿真相频特性可能是需要考虑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比较器来说肯定是希望它的输入offset要小,同时传输延时要低,那么只需要关注它的低频增益和带宽就行。 ...

您的回复非常有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