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振荡器的工艺角稳定性

楼主(2024-12-05):
题主在仿真RC张弛振荡器的时候,发现振荡频率在不同工艺角下变化很大,17.5M(ff)~12M(tt)~9M(ss),后来仿真出是因为mim电容和rpposab电阻的变化率在±20%。我看大部分论文是通过加trim阵列,通过外部输入修调码来修调,想问一下大佬们这个能不能在电路内部实现,也就是电路内部检测出不同工艺角然后自校准,不需要外部输入。

网友A:
检测工艺角? 参考频率12M是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工艺角? 参考频率12M是哪里来的

12M是目标频率,也就是我在tt工艺角下仿真的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12M是目标频率,也就是我在tt工艺角下仿真的频率

芯片怎么自己知道现在频率是多少  要12M频率  那就要用现在频率跟12M标准频率去做比较  那这个标准12M频率怎么产生呢  一般都是chip probe 测试的时候 测试机台测出现在的频率  通过trim 修调 或者otp 那些修调

网友:
一些特殊应用场合的ADC就是定期自校准的,不过也需要外部输入统一的参考信号,根据输入的参考信号调整自己的工作特性

网友B:
加trim是最简单的,如果你要芯片实现自校准的话,那就需要一个精确的12MHz参考时钟,成本和难度需要衡量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trim是最简单的,如果你要芯片实现自校准的话,那就需要一个精确的12MHz参考时钟,成本和难度需要衡量一 ...

谢谢回答,因为课题要求有工艺变化的高鲁棒性,老师要求能在不同工艺角自校准,但是没有参考时钟,所以在想怎么自校准

网友:
是可以的,你用一个晶振去校准

网友:
外部信号 或者片上的晶振去trim。
逻辑上你需要一个稳定源去校准一个不稳定的源。不可能自己校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