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怎么提高BG输出电压的压差

楼主(2024-12-05):
目前做了个常规的低压带隙基准电路,输出电压在1.45V才稳定输出,想要提高输出电压的压差如何能实现

网友:
clamp点是一个BVE。如果运放是PMOS,到电源就是VBE+VGS+VDS,1.45V有点困难哦;如果运放是NMOS到地VBE-VGS-VDS,NMOS也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