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检查时,缩小后VIA不显示

楼主(2024-12-05):
各位大佬,在进行版图检查时,界面缩小后,VIA层就会不显示。放大后才能显示,导致看起来很不方便。

有没有什么办法设置一下,让VIA层一直显示。

网友A:
display option 中将Resolution 调至very high

网友:
不是很理解 , 你把layer层次打开不就显示了吗, 版图面积很大的情况下 你不放大肯定看不到啊

网友:
这里拉高

网友B:
resolution调成very high就能看到了

网友:
感谢,好像发现新大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 option 中将Resolution 调至very high

感谢大佬,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solution调成very high就能看到了

感谢大佬

网友:
你可以按F9键,可以调节这个resolution,方便切换不同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