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里电感参数调不了了

楼主(2024-12-05):
用的是smic55llrf的工艺,今天突然发现从pdk里调用电感无法调整参数了,重装工艺库也没用。请问大佬们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点find optimal inductor后报错

网友A(2025-03-16):
一样的问题  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问题  你解决了吗

也是这个问题,请问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请问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问题  你解决了吗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解决了吗?

没有 我还是自己绕吧

网友(2025-04-17):
是emxkit里面的license.ils过期了,跟foundry要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