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运行DRC时,如何让calibre同时运行两个DRC RULE?!

楼主(2024-12-05):
如题,工作中碰到需要增加一个补充DRC rule检查下,但要检查的cell有点多的情况下,如何运一次性calibre drc的时候,一并加载两个drc rule,同时运行输出下结果!谢谢!

网友A:
calibre -drc -hier -hyper -turbo -64 -nowait DRC1 &
calibre -drc -hier -hyper -turbo -64 -nowait DRC2 &
......
calibre -drc -hier -hyper -turbo -64 -nowait DRCn &

网友B:
补充的rule include 进现有rule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 -drc -hier -hyper -turbo -64 -nowait DRC1 &
calibre -drc -hier -hyper -turbo -64 -nowait DRC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的rule include 进现有rule中

你好,是指将补充的drc rule,在原始的drc rule里加入include语句,将补充DRC的rule直接添加进去,指定它所在路径就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是指将补充的drc rule,在原始的drc rule里加入include语句,将补充DRC的rule直接添加进去,指定它 ...

这个需要用自己的眼睛来保证,这几个rule定义的连接关系是相同的,假如rule1定义了一些连接关系,但是作为rule1的补充rule2没有定义这些连接关系,转而使用 甚至与rule1同名但是不同含义的变量来进行后续运算的话,那么include进来进行验证出来的DRC报错会紊乱,出来不少假错。同时一些重复的gds path,output file path部分需要注释掉。

楼主:
谢谢!对的,include进来后,没有改任何地方。但有报错,报了些定义变量有重复多余,那这类情况出现,只能注释掉。试着注释掉后,还是会一直找下去一些变量名的重复,这样修改的话只能自己保证正确了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对的,include进来后,没有改任何地方。但有报错,报了些定义变量有重复多余,那这类情况出现,只能 ...

是的,rule中连接关系是最麻烦的,很难改,一层套一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