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华力28nm io cell问题

楼主(2024-12-05):
求助大家,对于华力28nm模拟io cell这块不是特别理解,像这里的HPB3AC和HPB3A这里的voltage signal我理解的是输入输出信号给芯片内部,为什么这两个要分core voltage signal和IO voltage signal,以及这里的HPVSSC和HPVSS为什么在ESD保护的时候要分IO power domain和core power domain。

网友A:
core voltage signal是指你要引出的模拟IO电压范围在CORE电压范围内
io voltage signal是指你要引出的模拟IO电压范围的IO电压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re voltage signal是指你要引出的模拟IO电压范围在CORE电压范围内
io voltage signal是指你要引出的模拟I ...

谢谢 那如果我的core电压和io电压一样是不是只需要io voltage signal 就是用HPB3A当模拟io信号输入输出,esd保护也只需要HPVSS,就不需要在模拟io这有多个电压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