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mismatch 很差

楼主(2024-12-05):
想问一下大家,我的ldo的mc已经通过,现在在跑mismatch,发现其psr非常差,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mc的psr已经是好的,但是mismatch的低频非常差)

网友:
分析psr的小信号路径,查看mismatch仿真结果,找到主要是哪个或者哪些管子贡献的

网友:
根据输出电压mismatch推算原因

网友A:
什么叫mc能过,mismatch过不了?你这个图片的psr更像是不同pvt下的结果,单纯mismatch怎么带来这么大的偏差,mismatch是按正态分布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mc能过,mismatch过不了?你这个图片的psr更像是不同pvt下的结果,单纯mismatch怎么带来这么大的偏差 ...

对呀,说的就是呢,我发现是我ref有问题,但是mc就能通过,mismatch就不行,真是奇了打怪了

网友B:
大佬,您好。我最近也在做LDO,是输入3.3到5,输出1.8。但是要求压差电压小于200mv。负载是10nf的片外电容。就是能请教您一下就是重载是指在输入电压范围内,输出最大电流吗,压差区是不是可以不达到最大负载电流。我对PMOS功率管尺寸的仿真总是有点困惑。还有就是我这个设计是不是也不太适合用SSF和FVF结构。大佬能请教一下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您好。我最近也在做LDO,是输入3.3到5,输出1.8。但是要求压差电压小于200mv。负载是10nf的片外电容 ...

我也是刚刚学习ldo,很多都不懂,满载是输入电压范围内,有最大输出电流时候的负载,我觉得可以用ssf,因为3.3-1.8=1.5,大于管子阈值电压,因为ssf会吃掉一个阈值,所以可以使用,fvf我了解的不是很多

网友:
MC和mismatch仿真,model files的设置情况写一下吧。

网友:
你这个东西PVT都过不了吧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
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