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神 关于芯愿景DsExlorer软件启动的问题

楼主(2024-12-06):
    按照步骤设置好了配置环境,按理说开启virtuoso之后在CIW会有一栏“Design Smart”,但是我的没有,报错了。有哪位大神知道这个怎么解决吗,是.cds文件缺了什么吗,在线等!!!感谢!!!

楼主:
555救救新手叭~~~

楼主:
如果是想输入“dsex”直接启动的话 ,会报错: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png12.so.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
打错了 是cds.lib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想输入“dsex”直接启动的话 ,会报错: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png12.so.0: cann ...

把缺的库补上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缺的库补上呗

你好 没搜到这个库哎

网友(2025-03-01):
定义LD_LIBRARY_PATH环境变量,value设置为软件的安装路径/lib

网友:
这个我也正在调试,是不是需要cds.lib写对接脚本才能和ds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