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AC和PZ仿真方法的疑问

楼主(2024-12-06):
运放的开环增益仿真一般都会如下搭建电路

给Vin添加DC和AC信号,利用AC仿真,查看输出端AC信号。
那么在做pz仿真时,还是继续利用这个电路仿真吗?

还是说应该把C和L去掉,反相输入端也添加输入信号,直接开环电路去仿PZ?
我参考的一些共源级pz仿真的例子,

好像pz仿真都是直接开环仿的,不知道运放是不是也应该这样?

我做的一个普通两级运放,两种方式仿真出来都只有一个极点,感觉很奇怪,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A:
很多工艺不能pz仿真。
一定要pz仿真就用理想电路自己搭一遍,而不用工艺库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工艺不能pz仿真。
一定要pz仿真就用理想电路自己搭一遍,而不用工艺库的器件。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