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理图导入版图时,VDD和GND没有版图?

楼主(2024-12-06):
从原理图界面下,选择Layout XL,到版图界面后NMOS和PMOS版图都导入出来了,可VDD和GND的版图为什么没有?

原理图为标准的反相器原理图

正确的Layout图如下:本人导出的Layout图没有VDD和GND?

网友:
衬底要自己画吧

网友:
VDD和GND分别是PMOS和NMOS的衬底电位,可以在原理图上勾选衬底生成在上下左右边,当然也可以不勾选,自己画

楼主:
感谢楼上的提示,这个问题解决了,参考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957294/article/details/135652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