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伪随机码电容校准

楼主(2024-12-06):
兄弟们,最近在看基于伪随机码注入的校准,我看了很多文章,基本上都是说根据伪随机序列的互相关特性,就是说伪随机序列和输入信号不相关,对它们做相关操作结果应该为零,但实际我在matlab仿并不是零,只有输入信号一直不变的时候才为零,可这样不就不能算后台校准了吗?还有一些文章直接用PN序列和输出的乘积正负的个数来判断校准方向,也不懂这样操作的依据是什么,我在matlab仿加正弦信号时正负个数完全没有规律的。好迷茫,求大哥解答。

网友:
论文贴一下

网友:
你是直接调用的函数,还是自己搭的呢。你相关的结果如果是接近于零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伪随机噪声它只是一个近似的白噪声。或许你可以把PN码级数高一点,相关运算结果应该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