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全差分运放直流工作点调节

楼主(2024-12-06):
如题,lz在设计全差分运放调直流工作点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使用的是折叠共源共栅为第一级结构,第二级为共源放大器。使用电阻取共模比较器的cmfb,现在问题在于第一级折叠的输出直流电压太低,导致第二级输入管在亚阈值,然后共模反馈点的电压也太低,导致折叠的电流管也在亚阈值,虽然ac仿出来好像还行但感觉不太能用。

然后我尝试调节了亚阈值管子的尺寸也不太行,共模反馈点的电压一直锁在420mV左右不太懂其中的原因。是因为nmos达到我设定的电流时就处于亚阈值区域吗,这样想把电路调到饱和区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你的输出共模是第二级的输出548mv,你怎么看会去看第一级的输出共模。把nmos的尺寸减小一点就到饱和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