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振荡器功耗的问题

楼主(2024-12-06):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振荡器的功耗和振荡频率有关系吗,用的是RC振荡器(13年的ISSCC)

楼主:
我把电容改小了一下,现在是10M左右的振荡频率,功耗直接300u了

网友:
模拟部分是电流镜互补供电的功耗固定,施密特触发器和反相器的功耗随着频率变大而变大

网友:
逻辑单元的功耗当然与频率有关系,看看数字集成电路的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