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版图中NT_N层对衬底电导率的影响?

楼主(2024-12-06):
例如某工艺Techfile中提到Substrate电导率为10 S/m,按照该衬底参数对PDK电感(带有NT_N层)进行EM仿真发现Q值相近,意思是10 S/m的电导率是加了NT_N层才有那么多,如果不加衬底损耗会更大?如果不加NT_N层衬底电导率大概是多少呢?对于RF的无源版图设计都会使用NT_N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低这么多吗?我仿真拟合带NTN层的电导率大概是10S/m,那没加得多大

https://ieeexplore.ieee.org/stamp/stamp.jsp?tp=&arnumber=9502919

加完后在10ohm*cm;不加会比这个小不少。

提高高频Q值,一个是加NTN layer,另一个是要尽可能减少寄生电容,提高自谐振频率。

网友:
有相同的疑问,蹲一个答案

网友B:
一般 NT_N 至少让电导率降低 2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 NT_N 至少让电导率降低 2个数量级

能低这么多吗?我仿真拟合带NTN层的电导率大概是10S/m,那没加得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eeexplore.ieee.org/stamp/stamp.jsp?tp=&arnumber=9502919

加完后在10ohm*cm;不加会比这个小 ...

感谢胡老师指点,也是看您的这篇论文才会去仿真对比NT_N层的影响,现在得到一个明确答案了

网友C:
请问下.proc文件里没有定义NT_N层,EMX是否能仿出来区别?需要导入其他工具手动调衬底电阻率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proc文件里没有定义NT_N层,EMX是否能仿出来区别?需要导入其他工具手动调衬底电阻率吗?感谢~! ...

你直接按照有NT_N层的电阻率来设置.proc文件里的值就行了,画版图的时候在无源部分把NT_N层都加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直接按照有NT_N层的电阻率来设置.proc文件里的值就行了,画版图的时候在无源部分把NT_N层都加上
...

感谢!

网友D:
参看文献【1】的Fig.10。CMOS工艺通常用的轻掺杂硅衬底电阻率在10Ωcm左右(这是带有Native层的衬底的电阻率)。如果不带有Native层,则电阻率会在0.1-1Ωcm左右。

【1】S. Hazenboom, T. S. Fiez and K. Mayaram, "A comparison of substrate noise coupling in lightly and heavily doped CMOS processes for 2.4-GHz LNAs," in IEEE Journal of Solid-State Circuits, vol. 41, no. 3, pp. 574-587, March 2006, doi: 10.1109/JSSC.2006.869790.

楼主(2025-01-05):
引用 网友D:
参看文献【1】的Fig.10。CMOS工艺通常用的轻掺杂硅衬底电阻率在10Ωcm左右(这是带有Native层的衬底的电阻 ...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ieeexplore.ieee.org/stamp/stamp.jsp?tp=&arnumber=9502919

加完后在10ohm*cm;不加会比这个小 ...

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