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配置分布式计算

楼主(2024-12-06):
有哪位大佬会配置cadence的分布式计算,也就是一个仿真任务可以在多台服务器上同时运行。可付费

网友A:
spectre用户手册里已经写了挺详细了,看服务器集群类型照着操作就可以了,用命令行是比较便捷的办法,在ADE explorer或assembler里图形化操作则更直观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ectre用户手册里已经写了挺详细了,看服务器集群类型照着操作就可以了,用命令行是比较便捷的办法,在ADE ...

那只是分发任务而已 别人要分布式计算 一个仿真 拆开成几台服务器跑  有这个东西吗

网友:
一个tran仿真 怎么拆开  后面的仿真 要用到前面仿真的结果  那别人买高配电脑 gpu 不是显得有点傻  好像只看到流体仿真 可以把仿真提前分割 分成几个机器跑

网友:
孤陆寡闻,还没用过一个仿真在不同服务器上同时拆分跑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就是指分布式计算,下图1所示一个大的spectre仿真已经把96核服务器跑满了,这时可以采取分布式仿真 ...

你这跑的蒙特卡洛? 还是普通的tra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跑的蒙特卡洛? 还是普通的tran?

普通的tran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tran仿真

、谢谢!

网友:
i guess u need dispatch mpi job via far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片里的选项 怎样设置可以一个仿真 分成几个机器跑  发下你的设置 谢谢!
...

服务器集群类型不同设置方法可能不同,这个UI我没用过,好像是较旧的APS的dp吧?我是在LSF下设置或直接命令行运行spectreX的xd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里的选项 怎样设置可以一个仿真 分成几个机器跑  发下你的设置 谢谢!
...

APS仿真器上限64核,可能用分布式仿真的意义不大。Spectre X上限512核,对于大规模电路采用分布式仿真更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集群类型不同设置方法可能不同,这个UI我没用过,好像是较旧的APS的dp吧?我是在LSF下设置或直接命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一下提交指令 和使用命令  回头请人测试下 谢谢

因涉及非公开信息,原贴已删除,下述内容来自spectre用户手册,侵删:
You can use the following command to distribute a job locally using rsh across two hosts, hostA and hostB (with each host using 16 cores):
% spectre +preset=mx +mt=16 +xdp=rsh +hosts "hostA:1 hostB:1" /hm/test/input.scs
Note: The specified path, for example, /hm/test/input.scs, should be network accessible.
If you need to use ssh instead of rsh, you must specify the ssh argument with the +xdp option; however, the +hosts argument may remain unchanged.
% spectre +preset=mx +mt=16 +xdp=ssh +hosts "hostA:1 hostB:1" /hm/test/input.scs
In the LSF use model, it is assumed that Spectre X is started using the LSF job submission command or a user-specific wrapper. Spectre X automatically detects this and queries LSF for a list of hosts allocated to the job by LSF and the number of cores allocated on each host. Add the +xdp command-line option only without +mt to ensure that distributed mode is started.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 the bsub command is used to request a total of 32 cores, on two machines, with 16 cores on each machine. Spectre X automatically uses the allocated cores and machines supplied by LSF.
% bsub -n 32 -q rnd -P myProject -R "OSREL==EE70 && CPUS>=16 span[ptile=16]" spectre +preset=mx +xdp /hm/test/input.scs
If you want to use SGE instead of LSF, you can use the following equivalent command:
% qsub -l nodes=2,ppn=1,tpp=16 -V -cwd "spectre +preset=mx +xdp /hm/test/input.scs
If you want to use PBS instead of LSF, you can use the following equivalent command:
% qsub -l select=2:ncpus=16 -q rnd -P myProject "spectre +preset=mx +xdp /hm/test/input.s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