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tb仿真,相位裕度问题讨论,相位起始点为零

楼主(2024-12-07):
一个LDO的stb仿真loop gain和loop phase如图,图在回帖中,这是同一个电路pvt仿真的其中两个corner:
黄色的是一个corner的仿真波形是正确的,phase曲线从180度起始。
红色的是另一个corner的仿真波形, phase从0度起始,在低频区域的极性偏差了180度,从约4 KHz之后,相位恢复正常。从负反馈角度分析,似乎低频区域(DC)电路是正反馈了,但是transient仿真并无振荡现象。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当loop gain较高时(>90dB),相位起始点(第二幅截图中的phase_start)就是0,当loop gain在某些corner不高时(如截图中的77.8dB),相位起始点就正常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电路的稳定性是否存在问题?谢谢!

楼主:
这是仿真截图

网友:
我自己做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好像和你断环路的地方有关 这个问题应该容易出现在多环路LDO里 如果你断开的地方有2个以上的环路,另一个环路对主环路可能有影响 我的做法是在次环路反馈的路线上加个1T电感去做隔断 仿真出来相位就正常了而且不影响传递函数

楼主:
谢谢,应该是多环路引起的影响,仿真的probe加在LDO功率管的gate

网友A:
stb仿真结果要跟你的“手算”结果对得上。
因此你需要了解stb的原理,也就是middlebrook环路增益理论。知道怎么算了之后,自然也就知道该在哪里断开。
多环路时不同断点的计算结果是不一样的,为了让“手算”方便,内环stb时,外环断开,外环stb时,内环闭合。
而不是像某些资料一样把断点放在公共路径,虽然从公共路径的断点看PM没问题,但是手算十分复杂,不利于理解电路。

网友:
起始点问题多数是loop断的位置引起的,后仿真也经常会遇到,用tran去验证,tran ok就ok

网友(2025-11-18):
要不再查一下错误corner的DC?双环路的话看看正负反馈哪个更强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b仿真结果要跟你的“手算”结果对得上。
因此你需要了解stb的原理,也就是middlebrook环路增益理论。知道 ...

说得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