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DAC 仿真设置?

楼主(2024-12-07):
两个问题:
1. 应该采用DC仿真还是Tran 仿真?发现dnl inl的结果不同,tran仿真差很多,并且tran仿真有很多spectre warning
2. 仿真时,DAC的输入code怎么设置?目前采用理想ADC去做,用于tran仿真时会存在warning。警告和代码如下,麻烦帮忙看一下verilogA的问题

warning:lte tolerance was temporarily relaxed to step over a discontinuity
warning:Detected possible convergence difficulties which might be related to Verilog-A models. Use the command-line option '-ahdllint=warn' to check the Verilog-A modeling issues.
verilog-A代码:

楼主:
verilog代码如下

网友A(2025-02-24):
仿真DNL和INL的时候使用dc仿真,如果没有不收敛的问题dc更快,输入直接用多bit的数字信号(cfgbit),设成变量,dc扫描从0扫到最大code。然后用计算器或者导出用matlab计算。仿真SFDR的时候,用ADC采sin,跑tra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DNL和INL的时候使用dc仿真,如果没有不收敛的问题dc更快,输入直接用多bit的数字信号(cfgbit),设成变 ...

请问一下,我用dc扫描code的时候仿真得到的dnl很差,但是用tran仿真时结果就还好,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我用dc扫描code的时候仿真得到的dnl很差,但是用tran仿真时结果就还好,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 ...

dc有没有报收敛的问题?你检查一下初始点,是不是管子的工作点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有没有报收敛的问题?你检查一下初始点,是不是管子的工作点不对了

感谢您,已经解决了,是仿真精度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DNL和INL的时候使用dc仿真,如果没有不收敛的问题dc更快,输入直接用多bit的数字信号(cfgbit),设成变 ...

您好,我想再请问一下。我现在做了个16位的DAC,改了精度之后(reltol改到了1e-5)发现dc仿真的结果变得很好,dnl都在0.2之内,但是tran仿真的dnl很差,很多code都超过0.8了,请问为什么会这样,是tran仿真设置的精度还是不够吗,还是什么原因,我应该以dc仿真的为主,还是tran仿真呢。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想再请问一下。我现在做了个16位的DAC,改了精度之后(reltol改到了1e-5)发现dc仿真的结果变得 ...

跑tran采的点稳定了吗,有没有采到毛刺?它俩算法不一样,如果采到的是稳定的点,看tran更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tran采的点稳定了吗,有没有采到毛刺?它俩算法不一样,如果采到的是稳定的点,看tran更准。
...

采的点是稳定的,现在感觉可能是开关电荷注入之类的问题,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