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FMCW的rms fm error怎么计算?

楼主(2024-12-07):
如题

网友A(2025-04-05):
请问你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解决了吗

我用求均方根的计算公式来计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求均方根的计算公式来计算了

好的感谢

网友B(2025-08-24):
可以请教一下计算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请教一下计算方法吗

我用求均方根的计算公式来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