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虹工艺版图的DRC

楼主(2024-12-08):
使用华虹BCD工艺画一个简单的反相器,出现了以上DRC错误,看了很久,但是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2 在模块层可以先不用管。在chip解决。
3:是latch up

网友B:
3.是提醒你还要做latch up检查

网友C:
bolck级waive掉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是提醒你还要做latch up检查

请问是在模块里面加保护环就行了吗?我之前试过使用SMIC工艺画反相器的版图,好像没加保护环也不会出现这种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lck级waive掉就可以

请问你是说哪个DRC错误可以waive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 在模块层可以先不用管。在chip解决。
3:是latch up

请问第3个错误是在模块里面加保护环就行了吗?我之前试过使用SMIC工艺画反相器的版图,好像没加保护环也不会出现这种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在模块里面加保护环就行了吗?我之前试过使用SMIC工艺画反相器的版图,好像没加保护环也不会出现这 ...

它已经提示你还有一个专门用于检查latch up的规则。按照PDF文档里画,用那个专门的规则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说哪个DRC错误可以waive掉呢

就是只有最顶层要Tapeout的那个版图才要关注sealring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说哪个DRC错误可以waive掉呢

前两个可以放弃,最后那个latch up检测有单独的rule,他这里只是提醒你不要忘记latch up检查。frame这个层次是放在最后的sealing ring上的,定义die 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