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新建版图无层信息

楼主(2024-12-08):
请教!!在新建版图之后无法显示层信息,该如何修改

网友A:
是不是创建library时没有添加工艺信息?
可以通过右键自己的library,查看techLibName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创建library时没有添加工艺信息?
可以通过右键自己的library,查看techLibName确认 ...

好像确实用的不是这个工艺,直接在这里更改工艺信息就可以了吗,还是要重新新建li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创建library时没有添加工艺信息?
可以通过右键自己的library,查看techLibName确认 ...

解决了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感谢感谢

不客气~

网友B:
没attach pdk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attach pdk库吗

嗯呐是的,没有att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