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怎么看symbol内部节点的电流

楼主(2024-12-08):
如题,lz后仿需要观察内部的节点电流。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输出为calibreview,但是后仿不知道怎么看symbol内部的电流,看了一下eetop上的别人给出的方法试了好久也没成功,真心求教,谢谢

网友:
直接点进calibre view 里面去, 一般工作点都是默认保存的。

网友:
进calibreview里头,找你需要看的器件节点,保存他

网友:
打port出来

网友A:
可以先提取一个no r/c的calibre view,生成时按照版图布局排布,好方便找到对应器件。
文件体积较小,对其进行后仿真。
然后在ADE L 界面,outputs-to be ploted,去电路图中,点击对应支路的器件端点:
(1)如果MOS管用了mul参数,那么需要把这几个单元MOS管的drain端都点上,生成IDC/IT后,在写一个求和表达式。
(2)如果器件众多,可以在calibre view里面:edit-->find,填写instance name。
确定表达式正确之后,再选择calibre_rccc进行正式的后仿真。

注:
1. 如果只是想得到dc分析的电流值IDC,(不需要IT),那么也可以通过dc仿真后的result browser,去dcOPinfo中,找到对应的管子,查看ids,并传递到calculator中进行计算。
2. 如果能找到calibre view中得到的outputs表达式和前仿真表达式的器件命名区别,可以批量修改,比如:
(1)符号"."-->符号“_”
(2)序号“<n>”-->"__n"
(3)symbol“I1”-->"XI1"
仅供参考,说不定能找到更简便的方式去测量后仿真网表中的电流。

楼主:
感谢各位,已经找到方法了
其实在output那里选save all就可以

网友(2025-01-14):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提取一个no r/c的calibre view,生成时按照版图布局排布,好方便找到对应器件。
文件体积较小,对其 ...

大佬请假一下,在result browser里面m和n都被拆分为单元个,我发现有些vth偏差挺大的,但是怎么对应到版图中找到是哪个管子呢?现在有点犯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提取一个no r/c的calibre view,生成时按照版图布局排布,好方便找到对应器件。
文件体积较小,对其 ...

就是这样,我是N=10,M=8,现在有80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我是N=10,M=8,现在有80个

请问确定要一一对应嘛?

(1)vth的数值,和sca、scb、scc的数值有关,当画版图的时候,对称位置的sc[abc]的数值应该是一样的。前后仿真的sc[abc]是不一样的
(2)另外sa、sb、sc单位是um,它们的数值如果不是最大值(比如10um),应该能从版图上量出来

不过norc的话,这80个管子应该都有自己的序号,在生成norc 的calibre view的时候,选择“layout location”(正常来讲应该选择Arrayed),
这个时候打开新生成的calibre view,电路图中彼此分离的管子的位置就恰好对应版图布局的那个管子的位置,然后可以把名字用TXT标在layout view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确定要一一对应嘛?

(1)vth的数值,和sca、scb、scc的数值有关,当画版图的时候,对称位置的sc[ab ...

好的谢谢佬!layout location这个思路确实妙呀没想到,我下去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