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通滤波器是否能作为微分器使用

楼主(2024-12-08):
今天看论文,论文里说这个带通滤波器可以起到微分的作用,使Vflt(输出)反应Vo(输入)的变化,但我没看懂这个为什么会是微分(论文也未解释),想请问下各位大佬如何求解。

网友:
将R1,C2去掉就是微分器。微分器的传输函数是sRC,会放大高频噪声,造成电路不稳定。所以使用电路不会这么直接用。加上量级较小R1,C2,稳定这个电路。

楼主:
懂了,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