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工艺角仿真ss和ff的疑问

楼主(2024-12-09):
请问大家跑工艺角仿真ss和ff时,一般会带着相应温度 -40和125跑嘛,请问这两个温度与这两个工艺角是怎么对应的呢,为什么跑这两个温度呢?

网友:
作为模拟电路设计师,你应该将它们任意组合,甚至对于某些电路,这么组合都不够,最坏情况不一定发生在最高或最低温度下。

网友:
-40和125度是为了模拟芯片在极端温度下的性能,温度和corner没有必然的联系,一般极端case必然是极端的温度+极端的coener的组合,如果极端case下的性能满足要求,意味着你的电路的良率有了保证,当然还有蒙卡仿真去进一步评估你的芯片的良率。温度和coener可以任意组合,没有必需-40 ss或者 125ff,对应的125ss和-40 ff你也需要跑。

楼主:
明白啦 谢谢各位!

网友:
我们一般会跑5个工艺角或者9个工艺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