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理解flick noise的叠加?

楼主(2024-12-09):
各位大佬们好,很多教材和论文都会提到,两个nominally identical的振荡器或者MOS将输出连起来后,信号同相增加6dB,噪声不相关所以噪声功率增加3dB,最终信噪比提升3dB。当然也可以将一个电路的所有MOS宽度和电容值X2,R和L值都/2,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对于热噪声,以上表述是很直观的,但是对于闪烁噪声应该如何理解呢?MOS的宽度double的话,按以上理论噪声功率应该增加3dB,但是按flick noise的计算公式,应该减小3dB才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总的信噪比提升可就不止3dB了。请问如何理解这个矛盾呢?

网友:
顶一个,之前没想过这个问题;感觉改宽度的话,因为GDS都连到一起,相当于并联的管子的flicker是correlate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