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t修完timing吐出的tcl转成innovus的eco tcl脚本(亲测有效)

楼主(2024-12-09):
这个脚本是根据网上的python脚本icc2enc来修改的,如果修时序的flow为pt write_changes -f icctcl -o timing.tcl,再将该脚本吃进innovus做时序的eco,则可以直接用这个python脚本把timing.tcl转为timing_enc.tcl                     脚本如下:

import re
infile = open("timing.tcl", "r")
outfile = open("timing_enc.tcl", "w")
inst_name = ''
for line in infile:
  if 'current_instance' in line:
    insp_sp = re.split(r'\s+|{|}|', line)
    print(inst_sp)
    if len(inst_sp)==5:
      inst_name=inst_sp[2]+"/"
      hinstGuide_name=inst_sp[2]
    else:
      inst_name=""
      hinstGuide_name="\"\""
   elif 'insert_buffer' in line:
     insert_sp = re.split(r'\s+|\[|{|}\]|-', line)
     pin_name=insert_sp[4]
     new_cell_name=insert_sp[16]
     new_net_name=insert_sp[11]
     insert_buff=insert_sp[7]
     inset_line="ecoAddRepeater -cell " + insert_buff + " -term " + inst_name + pin_name + " -name " + new_cell_name + " -new_net_name " + new_net_name + " -hinstGuide " + hinstGuide_name + "\n"
     outfile.write(insert_line)
   elif 'size_cell' in line:
     insert_sp = re.split(r'\s+|{|}', line)
     cell_name = insert_sp[2]
     new_cell_name = insert_sp[5]
     insert_lne="ecoChangeCell -inst " + inst_name + cell_name + " -cell " + new_cell_name + "\n"
infile.close()
outfile.close()

楼主:
脚本是手打的,可能会有些打错的地方,小弟初学python,如果脚本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还请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
这个脚本可以将pt里insert buffer和size cell的操作给转换为innovus的脚本,但是没有remove_buffer,因为我修时序很少会remove buffer

网友:
顶一下,虽然我是直接用icc进行eco的,也看不懂python;

网友(2025-10-21):
赞,我现在需要将inn可以读入的tcl文件转化为icc2可以读入的tcl文件,你这个太有用了!

网友:
楼主,ICC的size_buffer和ecoChangeCell有真实的示例吗,我想看看二者参数间的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