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at metal metal 打孔连接到有netname 的metal上,仍然没有netname

楼主(2024-12-09):
如题。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小火花一直开着,不同用户在s40项目上都有这个问题

楼主:
In viaDef M3_M2, there is not a cut layer defined between the two layers. This is an error in the technology database. Vias of this viaDef will be skipped and existing via instances in the design belonging to this viaDef will not be loaded into Catena.

楼主:
怀疑tf 文件定义via 和metal 连接关系可能有问题,xl option里打印 约束组相关设置提示很多warning;不确定是否跟软件版本是否有关;

楼主:
引用 楼主:
怀疑tf 文件定义via 和metal 连接关系可能有问题,xl option里打印 约束组相关设置提示很多warning;不确定 ...

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