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eck and save阶段报错但没有正常的叉号提示

楼主(2024-12-09):
如下图所示,在搭好电路的check and save阶段,错误是可以被正常识别出来的。但不知为何,原理图上仅在线的端口标注了黄色的叉号,管子的端口却没有标注叉号,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多次重启也没能解决问题。

网友:
其实是有的,工艺库把pin的顺序放到marker后面了,pin是实心填充,把marker给挡住了。